请教沈阳数控车g00速度问题

楼主(2013-05-25):
  我们厂去年买的沈阳cak50135dj数车,系统为fanuc 0i 。机床厂师傅来调试时说,g00最好不要用100%(此机床最快为10m,且调节钮为3个按钮,并非旋钮),我问为什么,他说可能会定位不准,尺寸会有走动,5m速度也够了。所以我一直都是50%在干活,就打扫机床要开来开去时用100%。
  前几天在一个朋友那里玩,他自己买了南京二机的机床做外加工,系统是广数980td(有可能记错,但绝对是广数)。我看他g00是开得最大倍率,我就问他这么快不怕刹不住吗?他说既然造出来速度有这么快,那就肯定可以用,慢悠悠的赚不到钱啊。我看他干了几个活,公差0.02,也没有什么尺寸问题。我也问了他机床的价钱,8万块,而我们厂买的是15.3万,于是我纠结了。
  我想请教各位师傅,是机床厂的师傅太保守还是沈阳的经济性数控真不能开100%g00?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定位精度也会随之有点影响~值得试试~

网友:
关键是你把电机快速移动的参数在系统设的是多少,一般国产伺服电机是6000,如果你设了8000或者以上,那么g00开100%那或许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机床默认的100%是10000。

网友(点评):
哦,也可以,用进口的就可以了,伺服什么牌子啊?

网友(点评):
那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
我们厂买的3.5W的车床,GSK980TB2系统,G0速度12000,关键是G0加速度不要调得太小,否则即便不影响精度也会影响寿命,丝杆受不了的。

网友(点评):
3.5万?够便宜的。隔壁厂买的普车都要6万啊

网友:
沈阳的机床最烂啦,我打死都不买。要就买云南的

网友:
能不能用,用了再说,有事实说话

网友:
我是沈阳HTC2050,一直是50%,那床子开到100%觉的就不稳当。
至于能用不能用,这看你单位了,这床子是我自己的,我觉的50%就够了,所以也就没让工人再快过,而且100%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就是问问能不能用,100%我也感觉有点太快了。

网友:
新机床不要跑太快,否则对机床不好,严重的会把机床搞烂的。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用一段时间就没事了。小车床Z轴跑12M都没问题。CAK50135这种大车床还是慢点好些。因为平床身的比斜床身的本来就慢的多,丝杆受力是单边的。斜床身的50跑20m都没问题。

网友:
用一下试试  看看精度怎么样 不就知道了 我们厂都是百分之百

网友(点评):
干活就是没敢试,怕刹不住车啊,呵呵。

网友:
倍率不是问题,问题是实际运行速度是多少?
新机器售后肯定想让你慢些,他们可以只拿工资不用干活了。

网友:
第一G0的最大速度可以在参数内设置  第二如果怕影响精度可以重新设置减速时间或距离4 n* b, e# F2 Q
看看参数说明书,都应该有的

网友(点评):
多谢解答!!感谢

网友:
我这边新买的云南机,调试的师傅说熟悉机床性能后再开到100%,以免出现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