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lee球形小茶杯加工解密

楼主(2013-05-25):
原帖地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圆料为圆柱形节料。夹持外圆加工内孔。内孔使用刀尖方向为45度的35度尖刀精车。

主要是外圆的加工
工装为一块直径大于119.98直径中间有孔的板材和一个图中的红色椭圆形中间带有螺纹的物件。

不多解释了,加工时候用一根螺栓收紧椭圆物件可以与通孔主轴后端的闷盖连接收紧半球体开口处顶死在一块直径大于119.98直径中间有孔的板材上。
方法应该有很多~欢迎兄弟们踊跃参与。最好想比我说的详细~呵呵

楼主:
收紧加工时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有时简单的东西被想的过于复杂,自做聪明也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点评):
你们又在砌搓技艺所!路过。

网友(点评):
老铁好久没有见你露面了,最近忙啥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简单的东西被想的过于复杂,自做聪明也不是什么好事

还是要顶下,你不说,他不说。那论坛谁来。论坛有大家才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顶下,你不说,他不说。那论坛谁来。论坛有大家才精彩

关键他是真正难点都没有看出来,就开始解密了,要解也要解的靠谱些吧

网友A:
他那种装夹方式完全是在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那种装夹方式完全是在扯蛋

大侠让我等见识见识?

楼主:
哈哈,我这个方法不是扯淡啊,如果我来做,我就只有这方法,但是我肯定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坐等主角解密更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东西又不难,任何人都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那种装夹方式完全是在扯蛋

是复杂了,锁紧力也不行,我感觉三爪卡盘,焊软爪就行了!
我看是先车的外圆,再车内圆。
步骤,1先钻孔,肯定没那么大钻头,再镗毛刀,用G71留出2个余量!
2硬爪反夹内孔,加工外球!硬爪干涉可以焊软爪!
3软爪夹外球,,车平面,镗内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复杂了,锁紧力也不行,我感觉三爪卡盘,焊软爪就行了!
我看是先车的外圆,再车内圆。
步骤,1先钻孔 ...

差不多接近,只是兄弟有几点没有考虑周全,如果球,真圆度要求不高,没有问题,如果真圆度要求非常高时,所考虑的东西就多了,我那套杯子所有弧面是在3坐标和投影仪上面测量过的。

网友(点评):
中底档数控车车圆我是从来不放心的

网友(点评):
哈,我那套工装在机床精度可以达到的条件下就可以加工出内外圆同心,圆度准等要求。

网友(点评):
我很满足了,不被大虾说成扯蛋就知足了!当然和我的见识有关,我们当地全是6w左右的数控车,很少车圆!

网友(点评):
海兄,大侠不敢当,这里的大侠多,但我不是,呵呵。风神你说你的工装行那就行,不争辩

网友(点评):
对,对,不用争辩,到时候不行也是我自找的。哈哈

网友(点评):
风版主的工装我看有点悬!依靠主轴后面锁紧,中间螺栓过长,螺栓的弹性就无法保证跳动!还有外圆没有夹,车削时刀具会把工件向另一边挤,既然是茶杯,圆的平面就不会很大!而这样的工装,力量全在平面上!

网友(点评):
平面上是有槽的。卡在里面。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接近,只是兄弟有几点没有考虑周全,如果球,真圆度要求不高,没有问题,如果真圆度要求非常高时, ...

在机床能达到零度的情况下要达到真圆度岂不要和薄壁件一样…尽量减少外力和内应力造成的失真!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点评):
车球,特别是高要求的球,考虑的东西特别多,特别是余量,一定要一致,这个一致并不是退几十丝那么简单

网友:
黄海的工艺一般大家都能想到…超过半球相对应该好装夹,如果是三分之一球的薄壁件那么装夹加工该怎么进行…

网友(点评):
三分之一球的薄壁件,一样好加工,关键看你工装如何去考虑了

网友:
我想,先车好内孔,然后用撑抓撑住口子,加工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