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刀加工铝件粘刀,求助

楼主(2013-05-25):
我厂加工一种铝件,材料为6063铝合金,干样品时买的刀干的很好。最近上量了,刀不够用,从网上又买了几把金刚石刀具,分别有60度正手外圆刀,内孔刀,和内孔槽刀。

可刚买的刀干起活来粘刀,60度外圆刀粘的厉害些,用的是同一台床子,刚开始怀疑是切削液不好,换了一种切削液也不见好,是刀有问题吗?

请问怎么分辨金刚石刀具的好坏,哪里能买的质量好点的金刚石刀?

特此求助

刀上粘有铝,刀尖变白了

干出来的产品,表面质量很差,毛剌很大

这张是用以前干样品时的刀干出来的,同一台车床,同样的切削液,表面质量要好的多,刀不粘刀,刀尖上干干净净

用刚买的相同刀型的内孔刀加工出来也不如旧刀好,刀尖也是白色的了

网友:
加工铝用铝合金刀片,参数别太太太过分,想磨损都难啊

网友:
金刚石车铜铝,基本可以达到近似镜面了,看图貌似烧的很厉害,一般金刚石车刀分为,聚晶金刚石刀具( PCD 、 CVD )、立方氮化硼刀具( PCBN )您确定打样的时候用的和淘宝买的一样么

网友(点评):
你这是哪里找来的?错的忒离谱了,别误人子弟了。

网友(点评):
立方氮化硼跟金刚石不是一种的,别瞎说。

网友(点评):
多半被坑了吧!

网友A:
刚开封的新刀都这样,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懂,不过可以拿油石沾点煤油或随便导轨油机油把刀面上粘的铝屑磨掉就可以了
要再粘就再磨,重复几次就不会了,建议新刀切削量少一点免得崩刀

网友B:
这真没碰到过,这金刚石做铝很舒服的,除了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封的新刀都这样,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懂,不过可以拿油石沾点煤油或随便导轨油机油把刀面上粘的铝屑磨掉 ...

谢谢,我试下看看,我是用来精车的,切削量不大

网友(点评):
请问哪里能买到这种刀

网友:
1.PCD材料颗粒太粗,选用2微米的。
2.选用前角大的刀具。

网友:
切削铝用合金钢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合金刀粗车还行,用来精车粗糙度达不到,且质量不稳定

网友:
如果是粘刀,可以提高线速度或用更换切削液
如果有毛刺,那说明刃口不够锋利,可以选用带有正前角的PCD刀具,
刃口片理相对锋利些的,

网友:
转速够么,金刚石刀具自己不能磨,千万别磨

网友:
加工余量太大

楼主:
粘刀问题已解决,在此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特别是  CBN硬车   的电话支持

我用的方法是4楼  caizhanwei   所说的那样,粘刀时用油石沾煤油把刀面的上铝磨掉,再加工,反复磨了几次就不粘了,不过加工出来的件有点白斑,不知道是不是磨的时候伤着刀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刀问题已解决,在此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特别是  CBN硬车   的电话支持

我用的方法是4楼  caizhanwei    ...

铝件有杂质了。正常的。买正规厂家的材料会好点。

网友(2013-09-18):
过去我做过数码相机光学镜头的PCD车刀,也跟你给的图片的刀具差不多,也没发现有这种问题,你把刀具图纸给大家看看,好帮你出出主意学习学习呀

网友(点评):
光学镜头用聚晶金刚石还是单晶金刚石?应该单晶的效果好吧。

网友:
貌似很给力!!

网友:
我做金刚石刀具,车刀 绞刀 铣刀QQ775183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没碰到过,这金刚石做铝很舒服的,除了撞坏的。

买到假货了!

网友:
tsyjhm 鍙戣〃浜

网友:
铝材料硬度不够

网友:
这个切削液的选择也很重要啊,我们用色随恩SQ6B铝合金切削液,对清除刀具积屑效果不错

网友:
我这不加切削液,也能达到0.8

网友:
金刚石适合精车

网友:
没有经验。不过我是不敢在网上买金刚石刀具的。

网友(2013-10-18):
貌似你的吃刀量有点大。

网友(2014-12-02):
感觉数控车铝件的话 还好 就是钻孔的时候毛的不像话

网友(2016-08-17):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我一直用的是13780013815他们家的刀,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