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给我一个精密压铸件,能机加出来?

楼主(2013-05-25):
客户给我一个精密压铸件叫我机加工出来。有没有人有好方法。是铝件。
主要是专门加工出来那两个槽。槽宽3MM要负0.03.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做个工装把小头套进去,锁大头成么。工装预留角度,两次铣清根。
再者不知道能不能当模具类型做,先开个粗,用火花机打到位尺寸那肯定好。

网友:
洗是洗不出来的,

楼主:
期待高手。槽宽3MM

楼主:
数量1万只。大家说说怎么做。
先做一千只小批量。

网友(点评):
有1万的量直接开模压铸吧

网友:
开个挤压模或锻造模
费用应该比压铸模低一些。

网友:
压铸时完全可以把槽一次成型,现在的做法简直天知道。
除非用电火花,切削加工是做不出那两个槽的。
如果已经做出了无槽压铸件,也只能做个冷挤压模试试了。

网友A:
就当你精密压铸的是实心产品,即使精密压铸,那槽必须要加工,但可以选择压铸一部分,然后精加工,这样的问题是,精加工要找正位置,如果压铸出来没槽,那无需找正。
外型两头套顶着车,两端面可以夹外球体加工,这样看来也不用压了,买根棒子直接做算了。
槽也是两头顶着用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加工完翻个90度,继续加工,铝件用2mm铣刀铣槽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你精密压铸的是实心产品,即使精密压铸,那槽必须要加工,但可以选择压铸一部分,然后精加工,这样的问 ...

倾斜槽的根部没有圆弧也没有让刀槽,倾斜相交的底部用铣加工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没有圆弧那就是0.25以下圆弧,没有明确规定的,都可以按此执行。

网友(点评):
就按你的说法,请给出刀具图。

网友(点评):
有一种方孔钻可加工根部 不知有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能车的车好,让后做工装,每条槽铣两次,不知槽深度怎么样

网友:
铣是铣不出来的

网友:
上加工中心呢?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我现在想了个办法。大家给给意见
磨一把2.95的刨刀,放在精雕机上。主轴不转。刀路按槽的形状走。能不能把他刨出来

网友:
如果你这开裆大些,可以用五轴摆角度,用刀尖90度以下的尖头铣刀清根理论上可行。但是那个也是有个刀尖R的。不过你现在这个开裆太小,估计没法避开。

网友:
做个冲头冲。

网友:
期待大家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