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很简单的东西,几天了,还无从下手

楼主(2013-05-25):
如图,我要加工的是Rp1 1/8密封管螺纹。材料是紫筒。关键是此图纸没有技术要求。百度了很多。无果。

注     没有办法问画图的人

网友:
很简单,如果六方冲好了的,就两顶车,如用棒料就一夹一顶车。内牙就更简单了,把外圆车好,夹外圆车内牙。Rp是锥度管螺纹,锥度为单边1度47分24秒。大于1吋的为11牙,检查是用环规或塞规平基面。一般情况是一个是圆锥螺纹配圆柱螺纹。图纸上是没错的。你照图纸做就是了。错了就拿图纸说话。有图就好。就怕没图说不清。

网友:
我记得Rc是圆锥內螺纹,Rp是圆柱内螺纹,而R是圆锥外螺纹。
第一张图你好像给人家改错了。

网友(点评):
呵呵,对的,您看得很细心

网友A:
螺纹标注形式上没有错,不过尺寸不符合标准。螺纹画法错了,螺纹长度尺寸也给错了。
错得离谱的图纸,天才的设计。
图纸错了,楼主的理解也有误。第一张图纸上的螺纹标注的符号是R1,楼主当作了Rp。
其实楼主已经找到了管螺纹标准,细细读一读,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只要注意密封管螺纹与其它螺纹不同,对的螺纹长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一点就可以。
零件的制作当然要需方给出正确图纸才能进行。

网友(点评):
先谢谢您的回答,那个是写错了,我主要不知螺纹的长度方面的,R 1 1/8这个在国标里面找不到。基准距离这个不知是算出来,还是设计者给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第一张图是R1圆锥外螺纹,有标准长度配Rp的。
你那表里没有1又8分之1的啊,最接近的是1又4分之1,楼主查表就OK了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那个是写错了,我主要不知螺纹的长度方面的,R 1 1/8这个在国标里面找不到。基准距离这个不知是算出来,还是设计者给出

网友(点评):
制作密封管螺纹,如果没有足够的、不可反驳的理由,不应该采用非标准尺寸。理由很简单,没有专用机床或工装,做不好锥度螺纹,达不到密封效果。标准尺寸锥螺纹的制作精度可以用板牙和丝锥保证。

网友(点评):
认真学习了老前辈的点品,图上的基准距离已经 给出来了,可以算出来,牙距乘以牙数

网友(点评):
不用计算,查表类推就可以。只是不应该这样做。理由已经说过。

网友(点评):
谢谢,图纸已经退回,等候他们的回复,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搞懂,图纸上还有三个签名呵

网友:
新手路过,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标注形式上没有错,不过尺寸不符合标准。螺纹画法错了,螺纹长度尺寸也给错了。
错得离谱的图纸,天才 ...

感谢您,图纸退回,人家来话,R1 1/8为直螺纹,客户是上帝。和他争辩无益,按照他的意思加工

网友(2013-08-11):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那个是写错了,我主要不知螺纹的长度方面的,R 1 1/8这个在国标里面找不到。基准距离这个 ...

PT1/2的要车的差不多才用板牙回一下,只留一点点余量。向老前辈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