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端面槽断刀了!~

楼主(2013-05-26):
端面开槽20个深     用的机夹端面槽刀可以切削的范围是50-70     我从直径56切入切深20个深当切到18个深时  刀杆前端直接打飞 废掉      我觉得原因在排削 上      切削声音很大   感觉滋滋的精锐声  像是在蹭着车    我刀片中心高低了10丝左右,刀子也磨的稍锋利,   结果还是一样,  之前我干过,   但是这次真是意想不到   请问师傅们, 断刀时真的反应不过来! 你们遇到过这个情况没 , 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的切削刀路方式不对,打刀正常

网友(点评):
大师请指点小

网友:
还是左右赶刀车吧,实在不能赶刀就用G74试试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没有赶刀空间 只能一刀下。。

网友(点评):
FAUNC 端面为工件零点 G0 X56. Z2. G74 R0.5 G74 Z-20. Q1000 F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切削刀路方式不对,打刀正常

是不能一刀下,是车好了外面的10MM,再车里面的20MM.

网友:
进刀慢点,看一下工件有没有擦痕,刀具受力过大,幸亏没出事故。

网友:
不要一次车出来啊 分几次车。。

网友(点评):
只能一次车出 没有空间可以让开了 左右就几十丝空间 刀都对好了。

网友:
先是刀具,切削刃尽量不要太宽,流屑槽要太深,刀体其他部位不能有干涉
然后是进刀方式,分多层切削,不要一次车到底,不利于排屑
再就是切削用量的选择,看你的经验了

网友(点评):
不管我怎么车铁削 总是难排出 我是一次车到底

网友(点评):
这种做法对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