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定性处理?

楼主(2013-05-26):
请问什么叫做定性处理??最近看到一个关于轴的加工工艺的方法,里面有一部一做定性处理,看不大明白。

网友:
为了改善工件的切削性能,消除工件内应力,改善工件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提高工件表面性能,保证工件表面机械性能良好, 消除机械加工累积的应力集中, 稳定尺寸精度,而准备的,对工件加工完成后的集中热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