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套筒能同时加工内外圆吗??

楼主(2013-05-26):
薄壁套筒能同时加工内外圆吗??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例子,他有说可用内外圆同时加工?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最好能上图。。。

网友:
没试过,听说过,排刀式,内孔、外圆刀刀尖间距控制薄壁厚度,对刀直接拿个成品对,共同受力,但是最好两刀切削线速度比较接近,且切削量相对较小。

网友A:
视频上看过,具体的也忘了

网友B:
关键是有多薄

网友:
嗯,得看有多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上看过,具体的也忘了

能上个视频给看看啊?或者资料也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有多薄

有没有资料?给上传个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