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问题,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13-05-26):
小弟的毕业设计是折弯机的液压系统设计。
现在在设计液压缸。
液压缸有冲程和所需冲程。我就想问一下液压缸的冲程是不是就是折弯机的最大开启高度而所需冲程是不是折弯机的行程。
谢谢!
(十万火急,我们指导老师不懂液压)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理解的是正确的,真汗啊,你导师不懂液压,那怎么给你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理解的是正确的,真汗啊,你导师不懂液压,那怎么给你指导啊。。。

谢谢,我们老师对我的指导就两个字:“看书。”

网友:
书上说的,成倍数关系,具体是几倍视情况定

网友:
可不可以把你的液压系统原理图发给我看看啊,我做折弯机涉及到液压那一块了,求啊~~~451905938@qq.com

网友:
折弯机的压力缸行程问题在设计时要考虑开放高度以及闭合高度。开放高度指的是压力缸行程为零时上压力板和下工作台之间的有效直线距离;闭合高度指的是压力缸达到最大行程时上压力板和下工作台之间的有效直线距离,很明显,两个距离差值的绝对值就是压力缸的有效行程。决定这两个距离的因素还有所使用的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