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复制数控车里的文件,怎么也复制不出来

楼主(2013-05-26):
用U盘复制数控车里的文件,明明看到已经复制到U盘了,但一返回上一级文件夹,再打开就又不见了,重新复制,提示是否覆盖文件,而把U盘插到电脑里,结果什么都没有!怎么也复制不出来,U盘里的程序是能够复制到数控车床里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拷贝图纸的时候,我也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什么系统,U盘格式化下

网友(点评):
光数980TDB的,格过也没用!

网友:
可能是U盘隐藏了那些文件

网友A:
隐藏起来了

网友(点评):
U盘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隐藏起来了

u盘没有电脑有的
看图

网友(点评):
这个我设置过的!过几天去借个人家的U盘试试

网友:
我用的也是980TDB,没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吧,肯定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