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代数式到微分式的快速变换法(二)

楼主(2013-05-26):
      张教授和林教授的书,鄙人略看了下,比鄙人写的复杂。为了丢掉旧概念,又引入了新概念,不过比原来的稍微好懂一点而已。为什么不丢掉的彻底一点?所以我将概念全部丢弃,直接上手段,出结果,一篇帖子解决问题。为什么我敢这么干?理论在我这,我研究明白了,心中有谱呢,所以我敢放心大胆的干。就像往人肉砧板上扔飞刀,你心里没谱你敢扔?不敢吧,你怕扎着人。但熟手就不怕,闭着眼都敢扔,保证扎不着人。还像从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缝隙中往外射子弹,外行总担心子弹会打着叶片吧?实际上有机械结构联动着呢,保证打不着。还像那些踩着冲浪板在浪尖上冲浪的,你总担心人家会掉水里,可人家在浪花里始终出入自如。

      微积分不过是个工具,是个手段,手段和工具是为目地服务的,为工程技术实践服务的,是为了求出零件上的一条曲线、一个曲面服务的,重要的是达到目地,而不是手段,不能重手段而弃目地,舍本逐末。就像飞上天空,有人乘固定翼飞机,有人乘旋翼机,有人乘直升机,有人乘滑翔机,还有人乘热气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飞上去,就算本事。你不能思维僵化,说除了坐固定翼飞机飞上去的都不算,或者人家明明在半天空飘着,还直朝你吆喝呢,你却摇头,不承认,这就有点胶柱鼓瑟了。
      牛顿或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但他们自己都说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好像有位数学家说过,如果牛顿知道他的理论是如此的不完善的话,那么微积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被发明出来。也还好像有位数学家说过,如果一位科学家非要确保桥梁万无一失才肯过桥的话,那么他永远也过不了桥。

      也许有人说,你所说的不过是一种纯理论,一种观念而已,是的,林群院士正好说过,“观念的创新至关重要”。拿什么衡量你的本事呢?你能让一位老农民明白微积分,就算你有本事。鄙人写到这儿,突然就想出一句话,里面包含着微积分的道理。比如说,“饿时的一口跟饱时的一口不一样”,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微分方程,什么方程?dy/dx = y。x是米饭,y是饱感。饭是一勺一勺的吃,每一勺都一模一样,但饱感的变化却随“势”而变,刚开始吃十勺还是饿,吃到最后,撑住了,多一勺都吃不下。饿极了饱感是1,那么随着一勺饭增加的饱感也是1,吃饱后饱感是80,那么一勺饭增加的饱感就不是1了,而是80,你再多吃一勺都能吐出来。dy/dx=y这个微分方程,解出来近似于y=e^x,画出来是条陡峭的曲线,开头很平缓,吃一碗都不顶事,到后来急速上升,感觉上就有点饱胀,是不是像那么回事?
      ……
      谈一阵理论后,再顺便谈点与本主题无关的技术问题。比方说,要在800度高温的钢坯上砸个坑,直径约80,深度约8,请教大家:
      1、冲击气缸,液压冲击器,弹簧蓄能击发冲头,哪种方式比较可行?
      2、钢坯的高温强度是多少,可有大侠有可靠数据?

网友A:
哈哈,大虾有趣,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学‘西学’的痛苦,鄙人看了都心酸不已,哈哈,别介意,谈正经事情吧,

1,西学这东西,就是与中学不同,中学讲一个‘趋势’,大概就好,讲深了,人家骂,觉得你较真,但谈西学,不较真,谈不下去,

a, 800度的钢坯?什么钢坯?连铸刚出来的?均热炉里出来的?什么成分的?普碳的?低合金的? 镍系的?断面多大的?里面有液芯吗?钢种不同,在800度的表现完全不同,大相径庭,其需要的冲击能量相差3倍以上,

b, 冲击变形,既与材料有关系,与速度有关系,与变形接触区有关系,还与变形时散热有关系,

c, 我为什么有时也喜欢‘中学’呢?就是只有在中学这个‘架构’里,才能与国人讨论东西,不至于被人家给撵走了,哈哈,

用中学论述一下,同样这个东西,对普碳你打得动的东西,对镍系也许无效,你用气缸去打,也许根本就打不到8个深,为什么,我给你列气缸方程式解释这个,用液压的可以打的比较深,同弹簧有不确定性,要看你行程能量了,也许够也许不够,

再说高温强度,是一个实验数据,是做出来的数据,各厂有自己的数据,可以去查,包括抗拉,看压,还包括大虾说的抗打击,但不是这个打击方式,是用射钉枪去打,你猜测一下,为啥去打钢坯,吃饱了没事干吗,不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俺作过,算有经验吧,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你那个好查,百度说了,测液芯;我这个,为啥要砸坑,您也不妨猜一下?

网友(点评):
砸坑,可以换算成高温强度,这有啥好猜的,不白度都知道,就是为了某种换算,检测了坑深,就知道当前计算强度,但这个在高温状态下有很大的误差,基本不能直接使用,只是一个参考值,我就打过这种坑,

网友(点评):
大侠,很抱歉,我砸的这个坑,您掉进去了。这个真不是用来测强度,我需要的恰恰是强度数值,用来设计这个机器。等我玩到末了再透漏吧。

网友(点评):
玩神秘主义,恰恰是中学的特点,哈哈,好好玩,你看阿拉,什么都是明说,不能说的,也明告诉你那是饭碗,从来没有什么神秘技术,哈哈

网友(点评):
非是神秘技术,乃是商业秘密,事关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岂可不慎乎?

网友(点评):
哈哈,无所谓的,保密好,

网友(点评):
哈哈,我大概猜得到你的用处。800度,普通钢基本都进奥氏体了吧。逍大不妨试试M300。其基体4043本身有很好的红韧性。另外,我赞同998大侠说的,液压的靠谱点。另外,再靠谱一点的就是螺纹。

网友(点评):
错了,基体是4340

网友(点评):
另外,6000米有那么高温度了?

网友(点评):
zerowing大侠,我琢磨的这两个东西彼此是不相干的。

网友(点评):
老兄,你搜下“乾嘉学派”,看看是否“大概”就好?这一“趋势”,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的

网友(点评):
楼下大侠,搞西学的朋友说的话,别当真~~~

网友(点评):
当不当真都不要紧,反正说的都是含混的东西,一追问,就含糊其辞,

网友(点评):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点也不含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有趣,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学‘西学’的痛苦,鄙人看了都心酸不已,哈哈,别介意,谈正经事情吧,
...

信息量很大,谢谢!

鄙人早就说过,阁下是玩西学的,不错,凡事“坐实”。“坐实”,这俩字你说形容的到位不?

不过大侠你以为鄙人就玩不了西学吗?我看未必。鄙人一端起玩西学的架子,就感觉有无数的看客,在旁边看“耍猴”,所以自然就木有气势了。我要有条件自己玩西学,我相信不会比别人玩得差。再说,大侠火切机玩得好,割嘴是自己设计的吧?那拉瓦尔方程一定精通了,能否给大家讲讲?

很多信息我没透漏出来而已。咱研究无穷小分析的,能不知道要区分钢种?什么玩意儿能顶住咱无穷小分析精神的分析?西学在无穷小分析下,就正如砧板上的鱼肉。话要一点一点说才有意思,莫一下倾泻出来,功利性太强,就如进海龙大厦,刚进门就一帮人连拉带扯,把人给吓退出来。

说实话,这玩意儿要做试验。但老板对试验没兴趣。给别人打工,主宾异位,凑合混吧。有大侠说得好,莫反客为主,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就换地方。画图鄙人还是行的。

网友(点评):
哈哈,错了,你其实可以玩西学,不是不能玩,西学,你自己就可以玩,不需要谁捧场,玩精了,自然有银子,而玩中学恰恰相反,需要人家捧场,人家认可,而人家不认可,中学就玩不下去,哈哈,立即‘弃中改西’吧

网友A:
哈哈,大虾,我一直说‘西学是擂台’,‘中学是说书场’

‘西学看客’与‘中学看客’也是截然不同的两拨人,西学看客是怀里揣着银子来的,你是擂台上那个站到最后的家伙,人家把银子就直接扔到擂台上,

而在中学书场听完你侃书的,连一个钢蹦都没有留下,径直回家了,边走边侃,说;这说书的,也不知道他晚饭怎么解决,

俺的喷嘴计算不敢说‘精通’,起码敢出来叫板的不多,包括材料处理,寿命问题等,处理‘长锋线’,也基本在行,理论你都讲过了,计算修正与加工,你肯定也觉得是吃饭的东西,但产品可以卖,哈哈,价格比较高,

还有,玩西学,就玩西学,先把银子赚够了,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喝酒的时候,侃侃中学,祝酒性,大家高兴,像俺,就分开这两个,哈哈,

网友:
顶下楼主,我就讨厌那些复杂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我一直说‘西学是擂台’,‘中学是说书场’

‘西学看客’与‘中学看客’也是截然不同的两拨 ...

玩西学,就玩西学,先把银子赚够了,

我认同这句话,

逍遥大侠,我个人感觉 现在把中西混在一起,还不是火候。

网友(点评):
银子多少算够,大侠?

网友(点评):
呵呵,两位大侠过招,莫插手哦。这个气场不是一般人顶的了的。嘿嘿。

网友(点评):
哈哈,为事业而忙,而不必为工作而忙时,银子就够了。

网友:
下午把下周要用的图弄了出来,于是又有了点时间上来溜达溜达。顺手搜了搜,找到点岩芯钻的东西。逍大看看有用没用。

网友(点评):
有兴趣可以给我留个邮箱,直接发你。我这查点外文资料还是方便的。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资料,我都下载珍藏了!

网友(点评):
打捞矛,山特维克的工程师给我们培训的时候,桌上就放了一个。我看实物和模型时心中一塌糊涂,但一看到图纸心中就明亮。

网友(点评):
哈,通病。说实话,我现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有时直接无视他们介绍,就盯着图纸。这东西太喜人。还有那个打捞锚,水平井上用的那种,感觉跟这个差太多了。这东西在你那是打捞什么的。

网友(点评):
高手,仰望。

网友(点评):
这个我研究过,绳索取心上就有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捞岩心管的啊。岩心管里面装满了,把这玩意儿丢进去,用水压着走,到位了,头部入扣,往回一带就出来了。另外tntk大侠也握手!

网友(点评):
你们这个打捞比我们方便多了。呵呵,我这捞个东西跟猫拿胡子探路似的。

网友:
近来看了一本日本土屋喜一编辑的一本机械设计手册觉得很简便,应用其工式运算结果同传统算法相同,但很简便,无论是何学派实用最重要,中西并学各取所长,学术没有谁对谁错唯有实用。

网友:
先看两位大侠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