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状的钢板有设备可以卷制出来么?

楼主(2013-05-26):
如图

网友A:
量有多少,做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我记得卷东西卷不卷的出是有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有多少,做肯定没问题

非标件,不是批量的!

网友C:
给你说个好办法,用折弯机,我们正在用,,16个米的都能用,而且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说个好办法,用折弯机,我们正在用,,16个米的都能用,而且效果很好

多少吨的折弯机? 长度为16米么?折弯出来内表面的平整度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卷东西卷不卷的出是有公式的

不是,做不做的出要看磨具有没有可运行轨迹

网友:
次奥,10个厚,那得多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说个好办法,用折弯机,我们正在用,,16个米的都能用,而且效果很好

对头的,你什么折弯机能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