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锈钢壳开口处进行收口处理?只能用改装设备吗?

楼主(2013-05-26):
请教各位各位高手。

问题如所附图片。
打算把不锈钢壳开口侧压出两道环形凹痕(收口)。
由于管壳内部塞入电线并使其固定住,因此不适合对不锈钢壳进行高速旋转,否则电线会绞乱。
听人说可以用三轴滚丝机改装。
只能这样吗?

对了,不锈钢壳的壁厚0.3mm、管长80mm、管外径6mm。

谢谢!

楼主:
附上加工前后的图纸。

网友A:
你去找做液压油管的帮你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做液压油管的帮你压一下。

你说的是下面这种的吧?
这么压出的并不是完整的圆形,可能有些问题。
我想压成跟上贴图一样的样子。

楼主:
顶一下。。。没人能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