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养一台机床的成本

楼主(2013-05-26):
本人想买一台加工中心,40万左右的,一台M7130磨床,一台20万左右的小型数控车,如果我24小时满负荷开启一天要多少钱?刀具不算,主要是电,油,还有机床损耗的一类。谢谢

网友:
这东西我想只能算个大概吧,随着床子用的越久 跑 冒 滴 漏 现象也会越严重,点什么的好算,可以算一下主轴油多久用完一小灌,润滑冷却油箱都有油标的,油箱体积是多大,用下去多少一桶油容积,多少钱一桶,这些都可以算了,还有床子的日常维护,保养等费用,是否有更换配件都要考虑的,新床子少点,用的久了这些也算一定的成本 这些是我想的也许不全对,还请社友们继续补充吧

补充内容 (2013-5-27 21:04):
是 电 什么的好算

网友:
铁屑一般能抵掉电费。切削液差异比较大,用好的和用差的来去太大了。机床损耗看你准备多少周期回收了,算高点么机床回收能快点,反之则慢点。税务上的算法是固定资产按10年折旧。我估计你这三台设备一天两千大洋打底。

网友:
不要纠结了,想创业,初期要考虑的是怎么活下去,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把工资、房租、水电等基本费用赚回来,在饭够吃的情况下,再考虑挑一些好吃的、有营养的,刚开始就想挑的话,失败的几率会高一些。另外,如果你的业务能够让设备不停机,一年肯定可以把设备钱赚回来。

网友:
资产的评估,对于周期重要。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网友:
我只给客户做过产能规划,

网友:
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很多还是主观的,所以要个人根据情况自己定夺才是。

网友:
铁屑一般能抵掉电费。切削液差异比较大,用好的和用差的来去太大了。机床损耗看你准备多少周期回收了,算高点么机床回收能快点,反之则慢点。税务上的算法是固定资产按10年折旧。我估计你这三台设备一天两千大洋打底。不要纠结了,想创业,初期要考虑的是怎么活下去,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把工资、房租、水电等基本费用赚回来,在饭够吃的情况下,再考虑挑一些好吃的、有营养的,刚开始就想挑的话,失败的几率会高一些。另外,如果你的业务能够让设备不停机,一年肯定可以把设备钱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