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或镀锌后, 对表面粗糙镀和形位公差有何影响

楼主(2013-05-26):
镀铬或镀锌后, 对表面粗糙镀和形位公差的影响,以及镀前对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网友A:
电镀层将增加至0.01-0.02。镀前抛光,去毛刺。镀层厚薄不匀,精密配合件不宜。镀锌防腐,镀铬不防腐,装饰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层将增加至0.01-0.02。镀前抛光,去毛刺。镀层厚薄不匀,精密配合件不宜。镀锌防腐,镀铬不防腐,装饰耳 ...

哦,学习了,镀铬后有些装配面的镀层还要磨掉,或者索性不镀

网友:
                镀铬分装饰铬和硬铬,是不是要磨要看设计时零件的表面要求和你采用的镀铬工艺,硬铬是有一定强度的,为了达到规定尺寸有时需要上磨床,但尺寸镀铬就不用磨,镀完就能达到尺寸要求,且粗糙度很好。镀锌分彩锌和白锌主要是为了防止零件便面氧化,镀玩就可以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还有没有更加好点的解释

网友(2014-05-17):
没有更好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