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涂层刀片?

楼主(2013-05-26):
请各位仁兄指点,该如何选用涂层刀片?先谢谢了。

网友A:
具体的加工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加工条件。

也就是说数控车床加工不同的材料如不同硬度呀应该选用何种涂层的刀片?希望高手你不惜赐教。由衷得先谢了

网友B:
刀片厂家的型录样本里大部分都有介绍,国外品牌的都有,楼主咋不去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厂家的型录样本里大部分都有介绍,国外品牌的都有,楼主咋不去看看先。

谢了

网友(2013-06-25):
涂层主要是联系涂层厂家,做得最大的是巴尔查斯,刀具厂家又不是做涂层的,不一定很清楚,可能只是会用而已,刀具厂家推荐的不一定是最适合他们的性价比的,但是对于最终用户,不一定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