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灾难救援机器人液压系统设计,采用什么样的泵

楼主(2013-05-26):
本人毕设题目,虽然冠以机器人的高端头衔,但本科生也就做点基本的设计,大概相当于登高云梯车或是高空作业车的液压系统。要求作业高度85米,救援斗载重500KG,设计支腿,举升,变幅,回转等几个回路。

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泵。整机采用定量系统还是变量系统,没有好好学,实在弄不清楚。参考了几个起重机的液压系统, 有的用开式定量系统,里面的泵用的却是柱塞变量泵,把我搞糊涂了。

求各位指教啊!

网友A:
用什么泵没有一定的,个人感觉还是用变量泵,控制系统就可以不是那么复杂,另外提醒一下高空作业的安全系数必须要高

网友B:
朋友,你可以借建消防车带高空云梯的液压系统来设计。液压原理图和一些元件都有。只是注意高空的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泵没有一定的,个人感觉还是用变量泵,控制系统就可以不是那么复杂,另外提醒一下高空作业的安全系数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可以借建消防车带高空云梯的液压系统来设计。液压原理图和一些元件都有。只是注意高空的安全系数、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