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RO/E或SW倒一个角?

楼主(2013-05-26):
各位大侠:
  谁会用PRO/E或SW倒一个角,具体要求如下:
图中紫红的零件为料板厚度T=5。0,现需按在保证D1=3。5(底部长为1。5)D2为蓝色线框倒角

网友A:
用草绘用线描述下来蓝线,拉伸去除材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草绘用线描述下来蓝线,拉伸去除材料怎么样?

是个斜角哦,好像不行哦

网友(点评):
可以加拔膜嘛!另外,你的D1,D2指什么?

网友:
切除扫描

网友:
直接倒角啊 ,在sw里面有角度、长度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