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JP罗茨风机间隙调整请教,谢谢

楼主(2013-05-27):
如图,A和B端的间隙如何调整,哪边是固定端,哪边是膨胀端。 两叶片的间隙如何调整?

网友:
8年前曾经调整过电厂的一个罗茨风机,德国产的,那个东东设计是真的好,当时是轴承坏掉了,大卸八块,轴承最后是买的SKF的。端面A、B处的间隙我是用塞尺测量的,AB处尽量调整一样就好,这个相对简单一些,只是封油环要注意安装方向。两叶片之间的间隙是比较难调的,因为两轴端齿轮调整固定是靠锥度来锁紧固定的,没有键、销,所以调整时不要一次性锁得过紧,等各个叶片的间隙调整好了以后再锁紧到位,各个叶片间隙尽可能一样(我是用塞尺),各个地方都要测量,中间两端都要测量,尽量细致一些。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杭州机械工程师刘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罗茨风机的轴向定位有两端全自由浮动的,但多数是一端定位,另一端自由伸缩的。所以自由端的间隙要大一些

网友(2013-10-12):
这个我接触过,但每家的调节方式不一样,上海凯尼的应该是打表用螺栓调节,你是哪家的设备

网友:
我是西安罗茨风机技术有限公司的。专业制造、维修。并根据用户需求提供进出口消音器、隔音罩成套机组设备。你的是哪的风机?

网友(2015-06-12):
先找到定位端(一般用深沟球轴承),定位段间隙较小。另一端为自由端,间隙较大。叶轮之间的间隙也不一样,主动叶轮压从动为大间隙反之为小间隙,建议叫厂家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