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硬管内窥镜,哪位社友熟悉

楼主(2013-05-27):
如题:因本人刚刚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现公司在开发硬管的腹腔内窥镜,现在有如下问题请前辈帮忙:
1、内窥镜硬管分为内外两个管,中间有光导纤维,请问这个光导纤维是怎么放到这两个管的中间?是一次性加工出来的吗?还是后放入的?
2、内管中的那些镜片是如何放入的?从后段放入?如何拆卸?安装?
请各位前辈给点提醒,先感谢了!
附图一张: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双内管’的?我办公室有一段小鼻子产的双内导管,放光纤的是那个小内管,大内管是走仪器的,假如是这个,光纤是管子加工以后放入的,

我看过这个管子的‘共挤过程’,管子是一体成型的,非常好,很贵的,

还有一种是光纤在外管壁内部的,是共挤过程里倒入的,看过图片,没有看到设备,光纤由线轴放线,进共挤机,出来以后,光纤在里面就布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双内管’的?我办公室有一段小鼻子产的双内导管,放光纤的是那个小内管,大内管是走仪 ...

我手里这个不是好像不是双内管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图片的,但是你说到的”共挤过程“,我自己感觉这个管的内外管和中间的光导纤维好像是一体的一样,没有间隙,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加工工艺,国内是否有厂生产这种管?

网友(点评):
找小鼻子或他大哥吧,只要不在禁运手册上,就肯定能卖给你,想彻底了解这个,不可能的,我与小鼻子交流,说我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的,说完了,人家说,是的,但你不懂,他根本就不理你

网友(点评):
有有些没看懂?能在解释下吗

网友B(2013-07-01):
现在硬镜这一块最牛的是奥林巴斯,人小日本都做了几十年了,技术成熟,国内医疗市场他们占了3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硬镜这一块最牛的是奥林巴斯,人小日本都做了几十年了,技术成熟,国内医疗市场他们占了30%以上

嗯 谢谢了~ 还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C(2013-09-09):
楼主,您之前提的关于硬式内窥镜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呀,小弟最近也开始从事医疗器械这个行业,与大神当年有同样的困惑,希望得到您经验的分享,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之前提的关于硬式内窥镜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呀:lov ...

你是做维修还是设计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光导纤维和内部的那个镜管一起放入外镜管中的,第二个问题是镜片是从目镜段放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做维修还是设计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光导纤维和内部的那个镜管一起放入外镜管中的,第二个问题 ...

我是搞设计的上尉,我这边有一个鼻腔镜,我想拆开看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拆,请问是直接用酒精灯加热目镜端就可以拆开了吗还是应该怎样的拆卸流程呢,麻烦您给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C:
大神,我今天用热喷枪加热内窥镜,想把AB胶融化掉拆开镜子,但是只把最前端的塑胶目镜罩拆掉了,金属部分怎么加热也扭不开的。请您给指点指点是不是我的拆卸方式不对啊,应该怎样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搞设计的上尉,我这边有一个鼻腔镜,我想拆开看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拆,请问是直接用酒精灯加热目镜端就 ...

指点就谈不上了,就是自己也只是拆过一只,其实说使用酒精灯烤,但实际上那个胶水很难融掉,如果你拆掉了目镜的那个筒,剩下的金属部分都是螺纹连接的,但是粘有胶水,所以你在加热的时候要用点力才能拧开。我自己的腹腔镜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专用工具肯定会损坏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今天用热喷枪加热内窥镜,想把AB胶融化掉拆开镜子,但是只把最前端的塑胶目镜罩拆掉了,金属部分怎 ...

方法没错,主要是那个螺纹连接的地方沾满了胶水...等你拆开之后就发现了,这个就是打不开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点就谈不上了,就是自己也只是拆过一只,其实说使用酒精灯烤,但实际上那个胶水很难融掉,如果你拆掉了 ...

谢谢谢谢,那我想想办法把这难搞的胶水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那我想想办法把这难搞的胶水搞掉!!

恩,加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点就谈不上了,就是自己也只是拆过一只,其实说使用酒精灯烤,但实际上那个胶水很难融掉,如果你拆掉了 ...

大神,我这个镜子大部分零件都拆开了,谢谢您之前的指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内管和外管之间是用胶水连接的吗,我想把内外管分开把光线取出来。还有内管里面的光学镜片是要一颗颗用力倒出来吗,还是拆掉外管后从另一端用个小棒子捅出来呢?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这个镜子大部分零件都拆开了,谢谢您之前的指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内管和外管之间是用胶水连接的 ...

别客气,千万别叫什么大神,我只是拆过,看过一点而已,内管和外管之间是光导纤维,几万根头发丝一样的光导纤维,如果你想拆开,这个基本就会报废了,那些光导纤维一根一根从镜管前端连接到冷光源的接口,用胶水粘好的,如果你要拆就一定会破坏。另外内管中的那些棒状镜应该可以轻轻敲出来,除了镜管最前面物镜的部分,都可以轻轻敲出来。

网友(2017-02-16):
大侠!你们家的插入管是如何制作过程的我的QQ 1 5 2 9 7 8 4 7 2 5 可否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