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开关和集成块上的油口之间用什么连接元件?

楼主(2013-05-27):
是压力表开关接头么?哪位有样本?

网友A:
集成块攻M14X1.5的内螺纹,用M14X1.5的双螺纹管接头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块攻M14X1.5的内螺纹,用M14X1.5的双螺纹管接头连接

谢谢!再请问一句,我翻遍的手册,也没有找到双螺纹管接头,您有样本么?绘图用,谢谢!

网友:
用一根标准软管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用这种接头的话怎么保证压力表开关有方向?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我也不知道该怎样保证方向?

网友(点评):
这个中间要么用测压软管:HFH2-E1--2-P-L,要么用带活螺母的接头,我们常用的带活螺母组合(EATON型号):2MC-14-16WD+5CM-16-14

网友(点评):
压力表开关接压力表的螺帽是可以旋转的

网友:
用短丝连接。

网友B(2014-06-27):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两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两种形式。

谢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两种形式。

要是能有配套元件的样本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能有配套元件的样本就更好了。

测压软管黎明的样本上就有,仔细看一下,带活螺母接头的你看一下接头样本,我们用的是EATON的,要两种组合起来用的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