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覆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5-27):
我在做一螺旋线包覆到一圆柱面,但是提示包覆特征不能从交叉或开环轮廓生成,如图所示,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过去是做成功的

网友A:
SW至今到了2013,公式曲线依然不支持「封闭环」,所以要达到封闭环一定得分段做。

网友:
开环,草图轮廓不封闭造成的。

网友:
你的这种线形只能做刻划。想用浮雕和石雕,需要几面图形是封闭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至今到了2013,公式曲线依然不支持「封闭环」,所以要达到封闭环一定得分段做。

你有SW2013破解文件和安装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SW2013破解文件和安装教程吗

我没用过SW,上述那段话是与朋友切磋时,SW朋友说的一句话。

网友(点评):
这话只适应于限定两端点固定的方程曲线。

网友C:
sw2013 xp系统是不支持的吗 求证,据说2012是xp系统终极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w2013 xp系统是不支持的吗 求证,据说2012是xp系统终极版了

是真的吗?我准备在XP上安装SW2013   32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真的了。。。sw2012xp系统终极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吗?我准备在XP上安装SW2013   32呢

那我岂不是还要更换电脑系统?我求别人发的是SW2013   32

网友:
早换 win7吧
xp内存只能到3.5G
win7支持大内存 稳定性非常不错
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螺旋线转换实体引用后再做直线使之成为闭环,包覆就可成功,见图

网友(点评):
我做凸轮的封闭环怎么还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