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案填充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7):
我的图案填 充中,边界的下面三个是隐的,是什么原因?还有在填充时右边的填上了,左边的国什么填 不上??

网友A:
用三维导出的工程图吗?这种情况经常填充不了,倒角处经常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维导出的工程图吗?这种情况经常填充不了,倒角处经常出现问题

不是的,就是用CAD画的

网友:
填充有问题,一般解决办法
第一步:输入FILL
第二步:输入ON

网友(2018-05-10):
这种现象一般是边界线没有封闭造成的,用Line命令重新绘制边界线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