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水冷散热器怎么加液的?

楼主(2013-05-27):
如题,自己可以加吗?里面要是残留空气会有什么危害?什么牌子的水冷散热器好?
这种散热器厂家是怎样加液的?

网友:
应该是热管散热器,不是一般的水。

网友:
去太平洋电脑网看下,那里很多自制水冷散热电脑

网友:
额,我记得华硕的显卡是有水冷的,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2013-08-13):
可以自己改成水冷的吗

网友:
还没用过水冷散热器,用的是普通风扇散热器

网友:
接个水泵就行了。

网友A(2013-11-05):
第一次看到电脑水冷散热;

网友(2013-12-07):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电脑水冷散热;

自己加就行,可以买屈臣氏的蒸馏水,无杂质,把进排水管都拔掉,在同一高度从一头就可以灌水了,也可以买针管注入。管子内的气泡可以用手逐步弹出来,最后有的气泡也没什么,最好是泵在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