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加工中心四轴的朋友不

楼主(2013-05-27):
加工中心四轴旋转后已经设定好的坐标系有变化没。比如说旋转180度后Z轴坐标是不是反向了。

网友:
怎么可能!

网友:
具体一点。Z轴在机床上是不会变方向的,你问的是软件模拟?根据ISO关于数控系统的定义,工件不动,刀具沿工件各个方向的运动定义为三轴移动X, Y, Z及三轴转动A, B, C。所以你担心的Z轴反向有什么实际问题?

楼主:
呵呵,就是想了解下四轴加工呵呵。

网友:
你的加工中心是四轴联动还是3+1定位加工?
如果不联动你可以设定多个坐标系。
联动就好办了。

网友:
要不要用到胀套 来固定

楼主:
比如吧在四轴上加工一个正方体,设定正方体的Z向中心为Z坐标原点,顶面加工完了后,旋转180度加工底面,系统的坐标有变化没?是不是旋转过来后按先前坐标直接加工啊。

网友(点评):
自己琢磨一下G54的定义,有第四轴后,G54这个坐标参考点要增加一个第四轴的定义。你旋转180度后,除非沿旋转轴对称,否则怎么会是原来的坐标值?

网友(点评):
机床的Z轴相对坐标是根据机床零点来设定的(任何轴都是这样),怎么会变?除非你主动改变Z轴参考坐标值或改变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