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和顺序阀的区别

楼主(2013-05-27):
溢流阀是稳定进油口的压力,而出油口压力为0,顺序阀是达到它的调定压力才打开,实现顺序控制元件动作,即进出油口压力均为其调定压力(或大于其调定压力)  。   各位大侠,我理解得对吗?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嗯,,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
顺序阀是在具有二个以上分支回路的系统中,根据回路的压力等来控制执行元件动作顺序的阀,制造精度相对较高,要求內泄漏尽可能少。

网友:
工作原理差不多,
溢流阀达到一定压力后导通,油直接回油箱了,其控制的系统的最大压力;
顺序阀的出口接的是执行元件,就是达到一定压力后,其所接的执行元件才开始工作,从而实现顺序动作。

网友:
压力是负载决定的, 溢流阀出口回油箱,所以是0,顺序阀出口是负载,所以其出口压力是负载的压力,肯定是大于等于设定压力的

网友A:
晕 说错了,顺序阀出口压力  就是其后面接的负载的压力,和设定压力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说错了,顺序阀出口压力  就是其后面接的负载的压力,和设定压力没什么关系,

嗯,这么说的我就明白了。

网友:
好像是的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溢流阀出口接油箱,顺序阀出口接负载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主阀芯结构不同,溢流阀主阀芯有2个台肩,减压阀有3个,溢流阀进出油口是常闭的,减压阀是常开的

网友:
本质是一样的,但溢流阀的出口接油箱,而溢流阀的出口接动作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