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怎么用,能举一个例子吗?

楼主(2013-05-27):
请问大家知道CCD怎么用吗?能举一个例子吗?机械设计人员需要知道怎么使用CCD吗?还是只需要把CCD相机固定到某一位置后,其余的工作由电气和软件人员完成。

网友:
新手CCD是什么都没听说过

网友:
是这样的,楼主,设计方案由机械工程师出,这个什么CCD的在整个设备中起的什么具体作用,机械工程师得明白,但这东西具体怎么玩,交给电气和软件的。

网友A:
CCD成像检测?检测啥玩意呢,这东西软件比较啰嗦啦。。。
既然用CCD当然要知道用它干吗?还有相应的控制方案。
一个应用案例:前面用CCD成像检测物料中的杂物,计算好位置,通过控制相应的气嘴去除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成像检测?检测啥玩意呢,这东西软件比较啰嗦啦。。。
既然用CCD当然要知道用它干吗?还有相应的控制方 ...

网友:
CCD就可以当摄像头用,比如通过视觉方法检测零件的好坏,检测光谱信号,就是眼睛吧

网友:
CCD是画像方面的,在画像方面我们要选择哪款能适合我们设备的要求(在最优的价格实现所要的功能,得与电气人员商量或者咨询制造商),选择什么灯光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要考虑CCD到部品的距离和角度等等

网友:
这个在电子工艺设备方面应用很广滴

网友:
CCD就是光电成像器件,即将光强转换成电信号。需要根据总体性能指标要求选择CCD的尺寸大小、象元大小、光谱范围等。市场上有专门的CCD器件,这个需要自行设计图像电控系统;大多是集成相机,仅需跟接口对接即可,使用方便。

网友:
期待用过的来解答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是用来摄像的?还是用来测skew的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CCD目前主要是用来视觉自动定位、抓点、检测等工作,简单的说就是给机器加上眼睛。机械设计人员要做的就是配合相机和光源的的定位,线路的排布。具体的使用可以再联系我。

网友(2015-12-02):
CCD的在整个设备中起

网友:
CCD是检测物体的位置摆放的,有些东西(比如说极片 锂电池行业的)很软,没法机械定位,但是需要重复定位,且精度要求高,就要采用CCD定位,具体是将相机放置在物体的上方大约300mm左右,通过光源,靠相机来确定物体的位置,再通过左右,前后,旋转方向的纠偏将物体放置在精确的位置.这些纠偏方面的设计就要机械来做.

网友C(2017-09-17):
引用 网友B:
CCD目前主要是用来视觉自动定位、抓点、检测等工作,简单的说就是给机器加上眼睛。机械设计人员要做的就是 ...

朋友是做CCD哪一块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是做CCD哪一块的?谢谢

从事视觉自动化设备开发,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事视觉自动化设备开发,请多指教。

请大侠移步指教:这种工况和工件,用视觉能否实现抓取,定位,送料?非常感谢!

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