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电磁铁吸钢管的吗

楼主(2013-05-27):
群里有高人做电磁铁吸钢管的吗。

网友:
多大钢管?

网友:
行车一起动钢管一抖全掉下……哈哈……轧管厂都用钢丝绳吊装的。用那玩意太危险……

楼主:
钢管直径1016mm一根12米大概5吨左右,钢管底部有螺旋传动线支撑,传动线传输过程中钢管向前运行,但是传动线有一段大概6米的距离没有支撑轮,钢管在行进到此处时易发生栽头的现象,我想在此段上方设置一个电磁铁,当钢管运行到此处时电磁铁工作,给钢管一个向上的力,当钢管端部经过此处到达下一个支撑轮处时,电磁铁停止工作。要求在电磁铁工作时不能与钢管接触,要有10mm左右的间隙。

楼主:
这是钢管传输过程中的示意图

网友(点评):
在左端加磁吸装置。在导轮下方装上吊装用的磁吸,应该可以的。又不用电,还安全。

楼主:
怎么没人跟进了呢?有高人吗?

楼主(2013-07-03):
怎么没人关注,有专业做电磁铁的吗

网友:
有10mm左右的间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要求

网友:
钢管太大了,不好做啊………………………………

楼主:
现在难就难在这,但是磁铁的吸力估计1吨就够了,只是防止钢管在运行中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难就难在这,但是磁铁的吸力估计1吨就够了,只是防止钢管在运行中栽头

电磁铁功率太大了

楼主:
电磁铁的作用2分钟左右,间隔6、7分钟再做功,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