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图转三维模型 ,求助

楼主(2013-05-27):
对那些测绘出来的二维图,如何进行三维建模,前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求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下图就是要建三维模型的二维图,是测绘出来的。

网友:
有这么牛批的方法吗

网友:
多截面放样

网友(点评):
或者多截面曲面生成后加厚.

网友:
花花绿绿的,看不清

网友:
不知难在何处,如果是批量自动确定没有这事,一张图在CAD里描出来导到三维软件里。多大功夫的事。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建模吧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有AutoCAD的二维图吗?dwg或者dxf格式的 把标注尺寸去掉 直接导入到UG里面  通过曲线组网格命令就可以把这个模型的曲面建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