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螺纹连接的预紧力矩呢?

楼主(2013-05-27):
求助!
如何确定螺纹连接的预紧力矩呢?尤其是管螺纹的预紧力矩!谢谢

网友:
扭矩扳手。

网友:
跟据需求正拉力反算。

网友:
数螺栓旋紧角度

网友:
理论上确定查相关资料就可以;
实际操作有如下紧固工具:数字扭矩扳手,精度±10%;
带反应臂杆的电子枪,精度±10%;
已校准的扭矩扳手,精度±15%;
带自动空气停止阀的气动工具,精度±15%;
气动工具,精度±20%;
冲击扳手,精度±20%.

网友:
手册上有的

网友(点评):
请问出处?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2008)/连接与紧固/螺纹和螺纹连接/螺栓的扭紧和防松(手册上写的放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主要是想问 咱们这个预紧力矩值怎么确定呢? 比如M8管螺纹 确定多少预紧力矩值合适呢? 谢谢!

网友(2014-01-1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主要是想问 咱们这个预紧力矩值怎么确定呢? 比如M8管螺纹 确定多少预紧力矩值合适呢?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计算这方面的问题,可否交流一下,有什么相关的文献或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