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拉罐翻罐器有何作用?

楼主(2013-05-27):
请教各位大侠,易拉罐翻罐器的作用?

网友:
翻罐器的工作原理:包括传送带及设置于传送带上方的翻罐器。翻罐器内设有呈螺旋状的螺旋内腔。通过传送带把易拉罐或瓶子送入螺旋内腔内,使得易拉罐或瓶子翻转至所需要的角度(一般情况下所需翻转的角度是180°或360°),起到瓶子或罐子的翻转作用,结构简单。: L+ `: t# q) X8 h
传统铁笼式翻罐器外形粗糙简陋,易变形,易损坏,经常划伤易拉罐或瓶子。翻罐器用超高分子耐磨材质,具有优点:能够自润滑,操作简便,高耐磨,使用年限长。

网友:
工艺需求,清洗罐内部、杀菌、打码、温罐

网友(2015-01-28):
空罐翻身洗罐,实罐翻身罐底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