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6mm的齿轮和轴颈5mm的步进电机,求比较好的联接方法?

楼主(2013-05-27):
如题

项目组开始电机的选用了。
由于是第一次做设计,设计到了一半就开始买了一些元器件。
现在到了结尾工作。可是问题来了,选用的电机是外径5mm的光轴。

求大伙们的好建议,谢谢了。
新人第一次做项目,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吃到苦头了

网友:
换电机呗

网友:
同是新人,哥还没独立做过大一点的项目,都是打杂,悲催啊。不知道联轴器能不能解决阁下所遇问题

网友:
换个电机主轴有齿轮的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粗图如下。

网友:
找厂家换电机,要是没有就换齿轮;空间上允许,就改结构,做个连接轴或者胀套,怎么连接的,键连接吗?用个连接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