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两个孔之间的交汇处表达的正确吗?

楼主(2013-05-28):
图中两个孔的表达正确吗?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A:
这样来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来检查:

受教受教

网友:
缺少定位尺寸。

网友:
实在理解不了,可以画个三维看看,就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受教

我的意识是两个孔在轴的里面,两孔交汇的地方表达的对吗?

网友:
尺寸标注不全

网友:
没有全部表达出来  怎么看准确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识是两个孔在轴的里面,两孔交汇的地方表达的对吗?

相贯线的检查方法。就是照着处士画的图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贯线的检查方法。就是照着处士画的图那样。

这是剖视图.没有主视图!!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剖视图.没有主视图!!受教了

我知道,你这个是回转体。右边的图只是为了你检测相贯线的位置是否正确,之后就可以删了。

网友:
相贯线如果用三角板也可以能通投影画法描得很准,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像前面朋友表达的检验下就行了,让别人不误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