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旋转机构如何实现机械限位?

楼主(2013-05-28):
     我现在在做一个底座的转动盘,上面要承受1.5吨重的东西,以前是用一个弹簧顶一个销,使销卡在转动盘的凹槽里来限位的,现在发现一但上面的东西重了,它就起不了作用了,也试着换了一个弹性大的弹簧,效果也不是很好!

    现在市场上了解到一个“回转减速器装置”(有涡轮+蜗杆传动+减速器+交流电机组成的回转传动机构),粗狂选了一个型号轴向载荷可承受475KN,支撑就远远足够了,现在该装置要实现正反转90°,前后误差不超过±0.2°,

   分析转动惯量太大,要有制动装置,制动时主要克服惯性力,一是利用磨擦力(这个估计用不上了):二是平衡掉惯性力,制动就轻松

   现在在该装置上加行程开关(这个没用过,不知如何运用),不知道加到该装置什么地方。。。还有在回转减速器末端+编码器,或者磁控(考虑成本择优)。。。请大侠们指导下 !!!

网友:
用气动挡铁、行程开关和制动电机或电磁制动器

网友(点评):
能否奢望下大侠细节问题在具体点

网友:
总体可以。限位开关设在正反转90°处,还应加设防撞装置,最好有过载保护联轴器。

网友(点评):
防撞装置可以用橡胶类材料做缓冲嘛? 过载保护联轴器“回转支持装置”上已经有了,连接蜗杆的这部分就是

网友(点评):
橡胶聚胺酯都行。谢谢解释。

网友(点评):
厂家确定了该装置上没有联轴器,蜗杆直接跟减速器连接的。。。若加上去具体安装细节能否在透露下

网友:
转动时,要有速度曲线,起转时,匀加速,然后匀速,再减速,到位时,你的弹簧夹销子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鐵捲門限位開關不知道看過嗎?

网友(点评):
未曾接触,愿闻其详

网友:
加一个变频器,控制加减速,应当可以。

网友(点评):
变频器是用PLC编程控制吗,这样成本是不是太高。。。老板听人家说用霍尔传感器实现磁控,但我不会运用啊

网友(点评):
霍尔传感器用过,作为检测位置用绝对没有问题。关键是减速怎么实现,期待更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求大神支招啊,刚才了解到“电磁刹车”装置,可以套装在联轴器上面,具体细节目前还没搞懂

网友:
你用的多大的电机,多大功率和多大转动惯量啊

网友(点评):
电机功率370w 转动惯量 100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