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锁紧回路中为什么采用液压单向阀?请教

楼主(2013-05-28):
专业课程丢了好几年了,近来兴致异常,随手拣来液压课本翻阅。
现有问题请教如下:
大家都见过的这个锁紧回路,回路中的单向阀采用的是液控单向阀,我想请教各位此处为什么采用液压单向阀。
就像本人理解的 ,能微调锁紧位置吗

网友A:
液压单向阀又叫液压锁,需要控制油压油液才能反向流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单向阀又叫液压锁,需要控制油压油液才能反向流通。

谢谢 你的关注,我的意思是采用普通单向阀就会达到紧锁的目的,而这里采用液控单向阀的优点 是什么

网友(点评):
普通单向阀是能锁紧,但油缸换向的时候能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关注,我的意思是采用普通单向阀就会达到紧锁的目的,而这里采用液控单向阀的优点 是什么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在换向阀中位又有负载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液压锁,活塞杆会因为换向阀内泄漏而缓慢运动,有了液压锁,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液压锁结构简单又非常可靠!

网友:
双向液压锁,工程机械液压支腿上标配。

网友:
这是叠加式液控单向阀阀,能使油缸负载时准确的停留在某一位置,换向也比较容易

网友:
液压锁,顾名思义,安全,动作平稳。

网友:
缓冲作用,油缸换向时起作用

网友(2013-10-24):
效果比单向阀好,超强稳锁,换向平稳

网友:
不能微调锁紧位置。

网友:
液控单向阀相对其他保压回路就是控制简单,换向阀切换方向后就可以直接实现动作,看下原理图就知道,回油时是通过对面的回路的压力来打开的。其他的保压方式都需要加电控或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