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缸活塞上多装几个密封圈能密封吗?就按图里的样子

楼主(2013-05-28):
30MPa油压,这样的缸活塞上多装几个密封圈能密封吗?就按图里的样子

网友A:
跟多装几个密封圈应该没什么关系,关键选定什么类型的密封圈,能不能耐3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多装几个密封圈应该没什么关系,关键选定什么类型的密封圈,能不能耐30MPA。

老兄,我是说这样的结构只在活塞上装密封圈不加其他措施能不能确保密封?30MPa的油压

网友(点评):
楼主做这些事,多少先读点书才是。

网友:
大缸后盖危险。作成球面受力最合理。

网友(点评):
示意图而已,还谈不上结构。球面并不一定就合适。

网友:
楼主哪,俺看你是乱了方寸了/先提高自己的能力,再判断别人的建议

网友:
我同意6楼

网友(2013-10-24):
选用格莱圈,耐高压,耐磨,但大缸后盖上压时,怕承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