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气压式升降台面,用什么结构好点。

楼主(2013-05-28):
每次升降在1~2mm左右吧,新手求教。

网友A:
1到2mm??

网友B:
1到2mm??用气缸控制???

网友C:
你把多重?多大?的东西升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2mm??

一般线路板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多重?多大?的东西升2mm?

做得是叠板机,都是比较小得电路板,大约10kg左右吧

网友(点评):
直接用气缸推动平台。

网友(点评):
我也在这样子考虑,就是不知道可行性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到2mm??用气缸控制???

恩恩,做得叠板机,不知道能不能用气压控制的来控制升降

网友:
这样小的行程,换齿轮齿条的结构,电控

网友(点评):
恩恩,我看到是有人这样子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做得叠板机,不知道能不能用气压控制的来控制升降

 我见过FSK使用的PCB叠板机 抬高升降不是用气动的  没敢尝试过气动  希望楼主做出来

网友(点评):
哥,新手不懂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

网友(点评):
做出来也是很高的造诣

网友:
也可以用凸轮机构,电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