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恒线速控制,请教

楼主(2013-05-28):
     前几天,一个客户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的产品有没有恒线速切削功能。我当时一愣,因为按照我对车床的粗略了解,恒线速切削是数控车床的一项功能,而客户问的是关于普通车床的问题。我们的产品没有这个功能,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普通车床要带恒线速切削功能的说法,又不能瞎掰,只好老实说我们我们的普车没这个功能。客户说,老外想买,要十几台呢。没办法,眼看着这样的订单却接不了。因为对这个没概念,开发产品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了。
      然后,出于好奇,我咨询了一些技术人员和数控车床编程的师傅们,恒线速切削功能就是给切削表面指定一个恒定的线速度,以确保表面质量相对较好。在数控系统里面,只要一个指令就可以做到。但是,在普通车床上怎么达到这个技术,大家都是直摇头说不知道。通过他们的解释,我也大体知道了线速度=所在表面的切削直径量X旋转角速度,当线速度恒定时,直径越大转速越低,直径越小转速越高,两者是反比例关系。我所知道的,大体就是这些了。
      在此,向各位大侠们请教,普通车床能不能做到恒线速切削功能??国内有这方面的成功的技术先例可以参考吗?如果要做的话,怎样才能做到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可以有,详情参考《机床发展史话》,我只有点印象,你可以在新浪爱问分享下载到这本书

网友A:
引用原文第83页:1827年,英国人克莱门特设计了使用锥皮带轮无级变速恒速机构,它随着车削端面半径的减少,可以增加主轴转速以保持恒定的切削速度,由于这种机构易于打滑、发热、传动速度小,后来逐渐不再使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详情参考《机床发展史话》,我只有点印象,你可以在新浪爱问分享下载到这本书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原文第83页:1827年,英国人克莱门特设计了使用锥皮带轮无级变速恒速机构,它随着车削端面半径的减少, ...

有图有真相,见识了,多谢!

网友:
学习了,自己当年做了那么长时间普车,真的还不知道恒线切削功能。

网友B:
主轴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车床中托板装上位移传感器向变频器输出模拟电压用以控制速度,应该可行。

网友:
主轴电机调速,转速随切削半径减小相应的变大使切削表面恒线速度。

网友:
主轴电机转速可无级改变,中托板上要求检测进给的传感器,且把他变换后输入到主轴控制器

网友:
7楼说的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C:
楼主厂里没有数控车吗!这东西不贵,才几万元!

网友D:
齿轮变速的就不要指望恒线速了。

网友E:
普车就没听说过有过恒线速度切削,齿轮传动怎样通过直径的减小,提高主轴的转速,这是个问题啊?

楼主(2013-09-24):
引用 网友B:
主轴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车床中托板装上位移传感器向变频器输出模拟电压用以控制速度,应该可行。

是的,主轴用变频电机通过变频器控制,Z/X轴安装两轴数显,通过数显电脑头显示位移量并用电脑头给出主轴旋转速度信号,这样子基本可以达到横线速。曾经有人建议我给中托板加伺服驱动电机,我认为这样控制要求更高了不经济,而且这样一来和数控车床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楼主改装成功了吗?要是成功了不妨探讨探讨,交流下心得经验。我提出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直观的论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车就没听说过有过恒线速度切削,齿轮传动怎样通过直径的减小,提高主轴的转速,这是个问题啊?

变频电机无级调速的,完全可以横线速切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厂里没有数控车吗!这东西不贵,才几万元!

数控车床有的,但是老外要的是普车,不要数控,至少普车不用编程序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变速的就不要指望恒线速了。

呵呵,没听说过普车无级调速吗?OUT了吧?

网友(点评):
普车的无级调速不能恒线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听说过普车无级调速吗?OUT了吧?

正常的普车无级调整,都 是使用双速电机,或者三速电机。应该不可能实现类似数控的随时随地调整转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轴用变频电机通过变频器控制,Z/X轴安装两轴数显,通过数显电脑头显示位移量并用电脑头给出主轴旋 ...

已经做出样机开始销售了,说实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涉及商业技术范围,不便细谈,你说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普车无级调整,都 是使用双速电机,或者三速电机。应该不可能实现类似数控的随时随地调整转速,

真的是OUT了,是变频电机,兄弟!

网友:
做不到的!!

网友:
这个技术上不难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OUT了,是变频电机,兄弟!

我以为什么高技术,原来还是用变频器,那不还是数控,半拉子数控,还要加数显头,还不如买数控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