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计 手机 2

楼主(2013-05-28):
     这是第2个,第一个确实有些不好,不会我会慢慢改进的,找到自己的风格。这次我把手机的解锁界面,和菜单键都自己设计了一下,与整体风格保持一致。造型还是8边形,我感觉这样棱角感比较强,但是在棱角出还是有些圆滑的。就说这么多了,画的不好,见谅!

网友:
小哥,你不能这样,这下你的设计要被大肆山寨了。本来可以卖好多钱的,捏么什么都没有了。为了表示对你产品的尊重,给予+50

网友:
那样的棱角会不会长时间把玩会隔手呀?

网友(点评):
同意您的观点

网友A:
棱角要处理好,不然硌手,打电话硌耳朵。

网友:
容易被山寨,你还是保留些吧

网友(点评):
山寨只会满足眼前的利益,比如苹果机,小米,这样的有意思有自主知识的设计能入它们的狗眼???

网友:
再渲染 渲染

网友:
靓丽,有艺术细菌

网友:
画的挺好,干嘛说画的不好?画的不好的都这样了,画的好的得什么样啊?

网友B:
一张图看它是不是一个设计方案,也可以说衡量设计的好坏时,那至少这张图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1、是不是美的,这个各花入各眼,基本上不做评价,而且这是设计师应该自我坚持的,因为所有的反馈都是主观的,基本上一个成熟的设计师拿着自己的方案给别人来看,如果对方只说好不好看,对一个成熟的设计师来说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影响的,更不会影响到方案的发展。不是说设计师都很自恋,因为美感都做不到,那就不可能靠这个吃饭!对于产品的美,设计师理解的最透彻,应当做到也应该明白这方面的能力。
2、结构的可行性,比如这个手机的结构方式,不同组件的链接方式是可以想象和实现的。是何种材料,以及这种材料是否满足这种结构方式,图中应可以直观看出材料的表面特质。可以预见基本的结构方式。比如这里我就不能理解在超窄边框的情况下,前后壳以及电路板是如何连接的。如果这里用分解图表示出来一个可行的构想,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否者我只能认为这个窄边只是个科幻故事。在有正面上右那个点应该是指示灯,过于靠近边框,也是无法实现的。屏幕距离边框如此之进,手机两侧的按键也是没有位置安装的。

如果楼主有意学习设计,希望可以听进一点建议:
1、离开电脑,不要再用max画图,刚开始找只铅笔就行了
2、拆解产品,你想设计什么,就找到类似的产品,找5-10个,拆开来研究清楚这东西是如何制造,是怎样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材料
3、看书,材料、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设计管理等等

原本不想说太多,看楼主发了很多帖子,不想打击积极性,但是设计不是这么玩的,理解的太表面,真想学习这个,就别再这么干了,如果只是业余玩玩,就请继续。玩的开心就好!说多了,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看它是不是一个设计方案,也可以说衡量设计的好坏时,那至少这张图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1、是不是美的 ...

谢谢您的提醒,我也是在学习中。我画的这些图,只是外观造型,至于手机里面的构造我不太清楚,毕竟我是学环艺设计的。但是外观的尺寸,那些固定的结构还是了解一些。手机右上方的点是摄像头,至于窄边框,我认为那是一个设计趋势。会变得越来越窄。我手绘不是太好,不如max表现的好,但是在画草稿时,还是画了好多,然后再选的最好的。但是还是谢谢您的提醒,有空多交流!

窄边框设计2.4mm (泛泰 vega lron)

网友:
参考HTC one边框设计。

网友:
有艺术细菌

网友:
爱的色放哈达粉红色的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棱角要处理好,不然硌手,打电话硌耳朵。

同意!~~

网友C:
您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不错,有自己的风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什么软件画的

3d max 2009 还有用ps改图的。

网友(2018-06-22):
渲染高手 看得出来要花掉很多时间才做出来  有细心  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