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定位问题

楼主(2013-05-28):
求教各位大侠fpc平放在什么材料上不容易滑动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
柔性电路板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材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简称软板或FPC,具有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的特点.
主要使用在手机、笔记本电脑、PDA、数码相机、LCM等很多产品,2楼说得对,你要把工况庙会清楚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做FPC贴装的时候固定不了?你的问题还不如社友的回复详细!

网友:
据我经验,FPC放置,要先定位,再CCD镜头检测微调(可以手动,可以自动)一次放置(不经过微调)是不太可能的,本身FPC制造的时候就有误差。

网友(2018-07-06):
定位不是有治具吗

网友:
夹紧了就不会滑

网友:
一面两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