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32内孔磨头拆卸方法,请教

楼主(2013-05-28):
北二机床厂内孔磨头拆不下来怎么办?打算换轴承不知道怎么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们没有机修工吗?还是你就是,将前后端轴承盖旋出,再松开固定轴向螺母,用铜棒敲出主轴。另轴承内垫圈每付都需要重新配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有机修工吗?还是你就是,将前后端轴承盖旋出,再松开固定轴向螺母,用铜棒敲出主轴。另轴承内垫圈每 ...

前后端盖都旋不下来,往那边转动都转没有松的迹象,卡住皮带轮那边转动前盖转不动

网友(点评):
将磨头平行装夹在12寸台钳上,然后用专用板手旋下,没有专用的就找一管子钳,再没有只有用冲头对准工艺孔旋下,注意正反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有机修工吗?还是你就是,将前后端轴承盖旋出,再松开固定轴向螺母,用铜棒敲出主轴。另轴承内垫圈每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请再指导的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