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牛人帮忙看看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3-05-28):
如题:谁能给点生产这种两层不锈钢管中间填充导光纤维的公司,或者工艺,或者设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521腹腔硬管内窥镜,哪位社友熟悉

万分感谢!

网友A:
估计你找不到能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找不到能人了。

为什么这么讲- - 给点指导意见也好~

网友B:
两个管子之间有间隙,光导纤维穿进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管子之间有间隙,光导纤维穿进去就可以。

这种内窥镜要接受高温,高压消毒,不能有漏水进去,然后从我手中的样品看中间那个导光的材料和两层不锈钢之间是一体的,看不出有间隙。。。

网友(点评):
密封是靠前面的保护玻璃,只要保护玻璃与外管结合紧密不漏就行了。光导纤维主要作用是照明,现在有不用光导纤维照明改用LED照明的,亮度高调整范围大结构也相对简单。

网友(点评):
谢谢 这个还真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