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排气温度过高如何处理?

楼主(2013-05-28):
超温预警温度设定值95℃,当排气温度高于此设定值时,报警不停机;当排气温度高于100℃时,超温报警并停机。温度过高如何处理?

网友:
换机油,清洁散热器,加大室内排风

网友:
什么型号的空压机啊    单螺杆的还是双螺杆的?
油换了没有   油气分离压差多少?    室内通风多少?
加载还是卸载?
你自己分析可能有哪些现象导致热?

楼主:
是单螺杆的,有没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故障呢?

网友:
空压机温度高报警:1首先检查换热器是否正常,如果每个压缩级进气温度与室温差不多,那就说明换热设备正常。
                           2检查传感器之类的电器元件。
                           3空压机压缩机运行过程中如果管道憋压(压缩后的空气有部分排不到空气管网里去)也会造成压缩机温度报警。检查压                       缩空气消耗量,及空压管路当前压强,保证管网压力小于设备出口压力,还有就是检查单向阀。

以我的专业能力只能分析到这!!任何方法都是运用正确的思路查找的,希望你能找到原因。

网友:
过滤器是否有堵塞?

网友(2013-08-02):
加上风机试试看能能不能改善!

网友(2014-03-18):
更换润滑油、油滤;检查温度传感器;清理散热器

网友:
您可以到北斯特空压机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2014-12-27):
大家说了好几种情况,我们这里螺杆和离心机很多,最多的情况就是冷却器问题,主要是水路堵塞,一般就是清洗冷却器。建议先从冷却器查起,打开水路,通水查看。

网友:
除了楼上的    看看保养记录  看看温控阀多久没换了

网友(2018-06-21):
做空压机余热回收啊,热量降下来了,还能免费为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热水,关键是没啥成本,多好

网友(2018-08-03):
空压机售后 服务——18602966459
可租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