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恒线速切削怎么用

楼主(2013-05-28):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那车个不规则曲面 一会300转一会305转一会350转一会400一会又200了 ,转速老变来变去感觉伤机床啊

网友(点评):
存在既有道理啊,我也感觉伤机床,但变频电机不就干这个活的吗?

网友:
好好看看操作说明书吧,上面都有的

网友:
特别对锥度,台阶,不会用恒线速,有些要求高的,光洁度出不来,慢慢体会吧,对刀具,光洁度,机床性能都有关。以前觉得没有什么,但有些时候必须要用,现在干什么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