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名称

楼主(2013-05-28):
请教下:这是图册上的Z5140主轴箱装配图部分,想问一下最右边的主轴上的各个组件名称,自己总是看不明白。我拍了两个图
还有齿轮与主轴外面画剖面线的零件间有个间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前支承直径下面那个有尖角的是什么
望指教

网友A:
外行搞机械还是好好看看大学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搞机械还是好好看看大学课程

请问能解释图纸吗?我确实不太懂

网友A:
来张全图,资料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张全图,资料详细些

全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图

明细表也来个,不是从事机床的,明细表也来个,最好这个图纸

网友(点评):
轴是花键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细表也来个,不是从事机床的,明细表也来个,最好这个图纸

有明细表的话,我就看了。这是钻床  z5140 主轴箱装配图 ,图册上的,只有图

网友:
图示有花键轴,都是常规的,可以换挡变速,密封结构。很平常的图,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零件。

不明白卡在哪里?你把你想问的东西画上符号。

网友:
1零件可以称为第一轴,2零件称为第一轴轴承座。

网友:
等相关行业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