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具涂层类型及工艺价格问题

楼主(2013-05-28):
传统刀具涂层都是PVD或者CVD类工艺居多,表面TiN之类,但价格也不低。
我的问题是这样:我现有一零件,需要很高的耐磨性能,想采用类似处理刀具涂层的工艺来处理,但是据我所知PVD工艺处理温度都不低,而此零件精度要求很苛刻,约0.03mm变动内,且只能在精加工完工后处理,那要是一加热精度就全没了,有没有处理温度较低的涂层工艺(不致于引起很大变形),而且处理价格相对较低?
了解到一种QPQ处理,不知处理质量如何?价格如何?懂的人给个建议。

网友:
哪里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A:
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
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质不同的盐浴中,通过多种元素渗入金属表面形成复合渗层,从而达到使零件表面改性的目的。它没有经过淬火,但达到了表面淬火的效果,因此国内外称之为QPQ。
简介
盐浴复合处理 技术将热处理与防腐蚀处理一次完成,处理温度低,时间短,能同时提高零件表面硬度、耐磨性和抗蚀性,减少摩擦系数,变形小,无公害。具有优化加工工序,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的优点,得到众多厂家的认可和赞誉。像美国GE、GM公司、德国大众、奔驰、日本丰田、本田等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均大量采用。
大汉盐浴复合处理技术在工艺上它是热处理技术与防腐蚀技术的结合,在性能上它是高耐磨性和高抗蚀性的结合,在渗层上是由多种化合物组成的复合渗层。因此国外认为这是金属表面强化技术领域内的巨大进展,把它称之为一种新的冶金方法。
特点
目前,QPQ表面改性技术在国内也得到大量推广应用,尤其在汽车、摩托车、纺机、机床、电器开关、工模具上使用效果非常突出。其具体的特点如下:
1 良好的耐磨性、耐疲劳性能
该工艺能极大地提高各种黑色金属零件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降低摩擦系数。产品经过QPQ处理后,耐磨性比常规淬火、高频淬火高16倍以上,比20#钢渗碳淬火高9倍以上,比镀硬铬和离子氮化高2倍以上。
疲劳试验表明:该工艺可使中碳钢的疲劳强度提高40%以上,比离子氮化,气体氮化效果均好。该工艺特别适合于形状复杂的零件,解决技术关键,让变形难题迎刃而解。
2 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对几种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处理的样品按同样的试验条件,按ASTMBll7标准进行了连续喷雾试验,盐雾试验温度35±2℃,相对湿度>95%,5%NaCL水溶液喷雾。试验结果表明,经QPQ处理后的零件抗蚀性是1Crl8Ni9Ti不锈钢的5倍,是镀硬铬的70倍,是发黑的280倍。
3 产品处理以后变形小
工件经QPQ处理处理之后几乎没有变形产生,可以有效的解决常规热处理方法难以解决的硬化变形难题。例如:尺寸为510×460×1.5mm的2Cr13不锈钢薄板经QPQ处理之后,表面硬大于HRC60,不平度小于0.5mm。目前,QPQ技术在众多得轴类零件、细长杆件上应用得非常成功,有效的解决了一直以来存在的热处理硬化和产品变形的矛盾。
4 可以代替多道热处理工序和防腐蚀处理工序,时间周期短
工件经QPQ处理后,在提高其硬度和耐磨性的基础上同时提高其抗腐蚀能力,并且形成黑色、漂亮的外观,可以代替常规的淬火一回火一发黑(镀铬)等多道工序,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大量的生产数据表明,QPQ处理与渗碳淬火相比可以节能50%,比镀硬铬节约成本30%,性价比高。
5 无公害水平高、无环境污染
QPQ处理工艺过程经有关环保部门检测鉴定,并经全国各地用户的实际使用证明,各种有害物质排放量均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允许值。由于技术先进,质量稳定,QPQ技术应用的产品有数百种之多,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条生产线。
6 QPQ技术适用材料的范围广泛
该工艺对所有黑色金属材料均适用,从纯铁、低碳钢、结构钢、工具钢到各种高合金钢、不锈钢、铸铁以及铁基粉末冶金件。
应用
下表为QPQ工艺在一些典型零件上的应用举例:
序号 类别 应用情况
1 高速钢刀具 各种HSS钻头、铣刀、拉刀、齿轮刀具,
提高使用寿命l—4倍,特别对难加工材料,效果尤为突出
2 刀杆、刀体 各种机夹刀具刀杆、刀体提高其耐磨性,抗擦伤,
不变形,很好地满足了定位和精度要求,防锈能力强
3 模具 适用于各种压铸模、注塑模、挤压模、橡胶模、 玻璃模等,大幅度提高模具使用寿命,改善被加工零件的表面光洁度
4 汽车零件 气门、曲轴、凸轮轴、齿轮、气簧活塞杆、减震器杆、差速器支架、球面销等几十种零件,已应用多年,效果显著。
5 体育器械 高尔夫球头等,产品直接出口欧美市场
6 纺织机械 7 开关零件 8 印刷机械 9 密封机械 各种阀门、轴类零件
10 电动工具零件 11 建筑机械零件 12 照相机零件 快门、锁扣等冲压件

有些军用物资额也是这种处理,防腐性能提高。

楼主:
关键国内水平过关不?都吹的挺好,做出来不是那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
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质不同的盐浴中,通过多种元素渗入 ...

学习了,

网友:
有量具类的涂层工艺,一般人对这个的价格是不能接受。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量具类涂层工艺是什么类型,关键是适合不适合我这需求,价格另行考虑,首先得保证使用

网友:
量具能有多大的公差给涂层变形,本身就没有多少公差。
     没有详细信息,谁也不可以说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
零件倒是很小,10多个mm大小,基础变形也不大的,精密铸造后主要部位研磨,希望基体硬度在32-40左右,表面硬度HV1000左右,希望在轻载干摩擦状态可以工作2万小时左右吧,摩擦速度约20米/秒。

网友:
0.03mm以内用PVD涂层完全可以满足,涂层的问题,不同的工艺是不一样的,也许并不像楼主表面理解的那样。你可以咨询下PVD涂层公司,大的PVD涂层公司也有问题很低的。价格问题,就看你的量了。

网友:
等离子真空炉工作温度,国产的400℃左右,进口200~300℃,工件的形变量会很大吗?
涂层厚度一般在3~5μ
耐磨性能都很好 TIN TIALN TICN CRN DLC
遇到过一个机床厂要涂一个零件要求温度控制在200℃,涂DLC涂层
估计你们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