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锥形孔的加工, 因本厂无小型卷板机, 且批量小

楼主(2013-05-28):
最近有一档零件 , 材质Q235 ,厚度3mm 。如图。

 因本厂无小型卷板机,  且批量小,所以决定采用2块拼焊(从552和246的边分开),分多次折弯成型; solidworks展开(展开图整块);车间反应折弯后两块合不起来。

请问是否展开有问题,还是折弯时折弯线存在问题?求助正确的展开图(带折弯线)

网友A:
展开图错误,直径190展开应该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图错误,直径190展开应该是直线。

右边有锥度啊 !应该不是直线吧 !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直径190展开应该是直线,

网友:
样是对的,这个有小卷板机也卷不好。工件加热直接弯吧。真要卷的话两边加150-200余量,这么小的件太浪费。

网友:
用软件画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有问题吧,两边的园平面有角度啊,这个展开不是平面吧。

网友B:
我说下工艺上的问题,首先用折弯机,因为折弯机有干涉的问题,所以用这种一点一点折出来的工艺折不出180度的半圆,根据机器的不同,一个园至少要分成3块才能折出来。其次,这种加工方法,弧度很难控制准确,只能压个大致,需要后期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下工艺上的问题,首先用折弯机,因为折弯机有干涉的问题,所以用这种一点一点折出来的工艺折不出180度的 ...

谢谢!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开始折弯的时候没具体给操作工讲清楚折弯线,导致折弯错误,前两天出了图纸,严格按照折弯线执行的,可行!就是感觉要边折边校(两块板折弯拼焊的哦!),折弯去来效果没理想中的好,有点小扭!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单独的卷板机能接些什么单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