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是刀具需要冷却,使用尾顶时也需要冷却,兼顾两者就预留两根冷却管够了

楼主(2013-05-28):
采购到的冷却水泵流量还真够大,25升/分钟.所以可以分流给几根水管也没问题,现在就采购了一个三通,水泵出口装个三通实现二路输出。一路给中拖板上的车刀用,并且这路我又给分流,一路冷却前刀面,另一路冷却后刀面,一般冷却液都是冲向前刀面,而实际看来前刀面磨损一般都是轻微的,见过无数粒废弃的数控刀粒,基本都是后刀面有磨痕。
     另一路我直接通向尾座那头,这路大有作为,首先可以给死定尖冷却,其二也是非常重要,将来做一个可以通内冷的刀柄,预留的通路可以导通进刀柄,尾座刀柄本身不转动,所以这个管路制作非常简单,这样以后就可以使用内冷刀具,各类内孔钻,绞与镗刀就能大幅提高内孔加工效率。

      现在水箱嵌在窄缝里非常可靠的,可能也就1-2毫米间隙,我算的还挺准,这样安装好就卡住而不会框动,机床开起来也不会有敲打声。还有找到的水泵配这个水箱非常合适,水泵安装法兰110毫米四方,水箱宽度是125毫米,所以正好能用上,脖子也够长的,水箱总容量在21升,减去40毫米的吸口空档,实际可以获得18升多的实际运用的容量,已经够大了。如果使用一般容易买到的水泵法兰接口过宽不方便与盖子接驳,而且普通水泵脖子很短,才百十来毫米,那样只能获得几升的有效容量,而几升的容量的水可能没多久就会损失掉。隔三差五就要加水也嫌烦了,所以我干脆找个大点的,切削液不容易造成钢铁腐蚀的,所以水多不愁。

网友:
小改进,大作用,LZ有才

网友:
带高压喷嘴的刀具是有了,但系统的要求也要跟上。
  楼主思路是正确,很多企业应开始这样做了。超高压,直接把切屑吹断。前后刀面都有喷嘴,强悍的很。喜欢,可惜用不上。

网友:
希望楼主多推广。

网友:
出水口的照片发出来呀,冲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