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容器可不可行?紧急求助

楼主(2013-05-28):
30MPa油压,就照图里的样子做出来,有没有问题啊?不行我出钱请人设计啊价格好说啊

网友A:
对于内径300的筒体壁厚,特别是上部端面厚度不足。
这些都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内径300的筒体壁厚,特别是上部端面厚度不足。
这些都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关键是这个容器可不可行啊?这些壁厚什么都能改啊

网友(点评):
能承受30Mpa的压力就行

网友B:
不知道你用这个想干什么

网友C:
你这是仿增压器的原理?
具体的什么用途?容器材料等都应该说清楚才能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仿增压器的原理?
具体的什么用途?容器材料等都应该说清楚才能分析吧?

就是起增压作用,下面的活塞下面放固体化学原料,把原料压成粉末(就像把米压成米粉一样)

网友(点评):
我倒是看到过实验室的压片机 把粉末压成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这个想干什么

就是起增压作用

网友:
等998大侠出现指导

网友:
楼主,建议你先看一下基础的东东.你前后也发了不少贴了,发现基础存在问题.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明显你这鸟东西你自己一点数也 没有.
这个结构细节没弄,而且端部多不用算,肯[定炸缸....呵呵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增压缸不是按楼主示意图那样做的.没有活塞杆活塞导向长度得有一定比例的.再说活塞回程如何实现.我给一个油缸图给你参考.缸径直径320.在系统压力有26Mpa情况下,活塞杆推力可以达到2091KN(>200吨)

网友D:
增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压原理

谢谢你哥们,我没说清楚,我的装置是用机械动力,不是液压做动力,我要的这个装置只是起个增压作用,在小活塞上端有一根机械的压力杆往下压,整个容器刚开始不会有30MPa压强,要小活塞下压约50cm后才会有30MPa压强。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活塞的密封,不知道光用密封圈能不能封紧?动态漏一点油没关系,关键是静态不能漏油。至于回油问题,我就只要容器下压就OK了,可以不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炸吗,

肯定不会,整个系统才多大点能量,何况我容器外面还有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