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数车稳定性,请教

楼主(2013-05-28):
   华中数控或者广州数控,怎么样让X,Y轴不停地循环运行对表来检测床子是否稳定?怎么编程序?新手求解,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要检测什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检测什么稳定?

X方向好像不稳定,能不可以编个不停地循环程序,看长时间下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X方向好像不稳定,能不可以编个不停地循环程序,看长时间下是否稳定

应该不行吧,高级点的系统可以

网友:
是检测机床X,Z运行精度??手工编个简单的行程程序就可以了,X,z往返运动就可以了。用M99作为程序结尾

网友C:
弄个子程序,你把循环次数搞大点就行了啊!

网友:
表示无能为力的人轻飘飘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吧,高级点的系统可以

就是华中C-21T,很普的一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子程序,你把循环次数搞大点就行了啊!

没有用子程序,不是所有问题问师傅他都会告诉你的,特别是一个车间!

网友D:
宏程序最好 是X 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程序最好 是X z

不是宏程序

网友:
编个宏程序啊,我不清楚华中系统可不可以用IF    GOTOF      ;IF      GOTOB,这样的语句

网友:
编个程序不就行了嘛,空运转的

网友:
M03
T0101
G0 X100
G1X0 F200
M99

网友:
编个程序,用m99做结尾,表示无限循环运行。
加循环次数多此一举